线性充电管理芯片-(28V耐压,OVP,NTC)ZCC3221

楼主(2022-11-24):
    特性
    ■ 最大输入 24V 电压,可承受高达 30V 的浪涌电压
■ 恒流下最大充电电流可达 1A,支持外部电阻实时
    配置充电电流
■ 兼容 5VUSB 功率源和 AC 适配器,并提供热插拔
保护
    ■ 支持 4.2V/4.25V/4.3V/4.35V 锂电池类型
(4.25V/4.3V/4.35V 需定制)
    ■ 预设 4.2V±1%充电浮充电压
    ■ 根据电池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 具有电池防倒灌功能,电池端漏电 1uA 以下
    ■ 完善的充电状态指示以及电池未连接等异常指示
■ 完善的保护:输入过压,输入欠压,充电电流热调
    节,芯片热保护,恒流充电软启动
■ 结温范围为-40℃至+85℃
    ■ 所有端口都具备士 2000V(HBM)ESD 保护
■ 采用散热增强的 ESOP 封装
    应用

移动多媒体设备、MP3、MP4

    带有锂电池供电和 USB 输入的便携式设备
描述
ZCC3221 是一款集成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充电状态
    指示的线性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完
整的电源解决方案。ZCC3221 具有短路(SC)、涓流
(TC)、恒流(CC)和恒压(CV)四种充电过程:短
路充电(SC)可对 0V 的电池充电;涓流充电(TC)可预
    充电恢复完全放电的电池;恒流充电(CC)可快速的对
电池充满;恒压充电(CV)可确保安全的充满电池。
ZCC3221 充电截止电压默认为 4.2V,充电电流可通过
    外部电阻进行设置,最大充电电流 1A,最大充电电流
    1A。当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的 1/10 时,ZCC3221 将自
动结束充电过程,持续检测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阈值
    时自动再充电。当输入电压(USB 源或 AC 适配器)拿
掉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电池端漏电在 1uA 以下。
    ZCC3221 集成充电和充满提示,以及电池未连接指示。

网友:
    充电恒流,充电恒压,温度恒定环路,为充电系统提供卓越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