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更新refresh symbols from libs变成灰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24):
请教各位大神refresh symbols from libs是灰色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重进一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进一下。试一下

    重新打开还是的,估计只有重新安装了

网友(2024-12-16):
    请问兄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重装了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