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采购必备知识整理

楼主(2022-11-24):
一、电子元件的分类
  用来制造或组装整个电子机器的基本零件称为电子元件,它们是电子电路中的独立个体。
1.有源元件和无源元件
  有源元件是指在获得能量供给时,能够激发和放大电信号、振荡、控制电流或能量分布,甚至进行数据运算和处理的元件。
  有源元件包括各种晶体管、集成电路(ic)、显像管和显示器。
  与有源元件相比,无源元件不能起激励、放大、振荡等作用。对电信号的响应是被动的、顺从的,而电信号是按照原来的基本特性通过电子元件的。
  最常见的电阻、电容、电感等。都是无源元件。有源元件和无源元件
  有源元件对应于有源元件。如果电子元件工作时内部有电源,则称为有源器件,需要一个能源来实现其特定功能。
  有源器件本身也消耗电能,大功率的有源器件通常都配有散热片。
  与无源元件相对应的是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在信号通过电路时能完成规定的功能,故称为无外部激励电源的无源器件。
  无源器件本身消耗的电能很少,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将电能转化为其他能量。
2.分立元件和集成电路IC
  从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来看,有源器件可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分立元件是相对于集成电路(ic)而言的。
Ic集成电路(Ic 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类具有电路功能的电子元件,将一类电路中所需的元件和布线相互连接,制作在一个或几个小的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并整体封装。
  分立元件是指常见的电阻、电容、晶体管等单个电子元件,统称为分立元件。分立元件是单一功能的“最小”元件,其中没有其他功能单元。
3.区分电路元件和连接元件。
  电子系统中的无源器件按其电路功能可分为电路器件和连接器件。
  第二,区分原装和批量IC芯片
  市场上有许多种ic芯片,所以如果不注意区别,有时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现在来看看区分原装芯片和新芯片的关键点有哪些。
1.看看芯片表面有没有抛光的痕迹。
  每一个打磨过的芯片表面都会有之前印刷的细纹甚至微痕,有的还会在芯片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涂层,看起来有点光泽,没有塑料质感。2.阅读印刷
  现在的芯片大多是用激光打标或者专用芯片打印机打印的,字迹清晰,不明显,模糊不清,不易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因为清洗剂的腐蚀,字迹边缘有‘参差不齐’的感觉,要么印刷模糊,深浅不一,错位,容易擦掉或者太显眼。
  丝印技术在现在的ic厂商中早已被淘汰,但很多芯片翻新出于成本考虑,仍然使用丝印技术,这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丝印出来的字符会比芯片表面略高,用手触摸可以感觉到轻微的凹凸不平或涩味。但是最近用激光打标机修改芯片标记的现象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内存和一些高端芯片上。一旦发现激光打印的位置有一些不规则的字母和不规则的笔画,就可以视为翻新。
  主要方法是看整体协调性。如果字迹与背景和图钉新旧程度不符,比如字标太新或者太清晰,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很多小工厂,尤其是国内一些小的ic公司,都有天生完美的芯片,这就给鉴定增加了很多麻烦。不过这个方法对于判断各大厂商的芯片还是很有意义的。
3.看这些别针。
  每一个亮如‘新’的镀锡引脚都必须翻新,而正品ic的引脚大部分应该是所谓的‘银粉引脚’,颜色较深但颜色均匀,表面不应该有氧化或‘助焊剂’的痕迹。此外,dip等插件的引脚不应有划痕,即使有(仅在重新包装后),划痕也应整齐且方向一致,金属外露部分应光滑无氧化。
4.看设备的生产日期和包装厂的标签。
  原装产品的标签,包括芯片底部的标签要一致,生产时间要和器件产品一致,而没有备注的翻新芯片标签混乱,生产时间不一样。虽然remark的芯片正面标签一致,但有时数值不合理(比如标了什么‘幸运数字’),或者生产日期与设备的产品不一致。如果设备底部的标签混乱,这意味着该设备是备注。
5.测量器件厚度并观察器件边缘。
  很多原装的激光打印翻新件(多为功率器件)要打磨更深才能去除原有的痕迹,所以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是,没有经验的人,没有对比或卡尺测量,很难区分。但是,有一个解决方法,即查看设备的前边缘。
  因为塑封器件在注塑成型后必须‘脱模’,器件的棱角是圆的(R角),但尺寸不大,抛光时很容易把这个圆角磨成直角,所以一旦器件的前沿是直角,就可以判定为抛光品。
6.看包装。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商家是否有大量的原包装材料,包括内外标志一致的纸箱和防静电塑料袋。在实际鉴定中,多种方法要结合使用。如果有问题,可以鉴定设备的质量。除了这些基本的元器件知识,采购人员还要具备多种业务能力,了解市场行情,探索供货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买到价廉物美的正品零部件。

网友:
对于销售、加工或创造实物商品或服务的企业来说,采购是重要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