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 输入同步降压最大5A输出电流 ZCC1005

楼主(2022-11-24):
    Features
     9V to 100V input voltage range
 1.5A/5A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 95% Peak Efficiency
     400μA operating quiescent current
     100V 400-mΩ high-side MOSFET
    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 150 kHz Fixed Frequency
 Internal compensation for ease of use
     Up to 92% duty cycle
 0.8V voltage reference
 1μA shutdown current
     3A/6A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 150ms Hiccup mode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Function
 Thermal shutdown Function
     ESOP-8 package
    Applications
     Charger in vehicle
     Battery Chargers
     Power adapter
    Typical Application
    Description
The ZCC1005 is a high voltage, non-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operates over a wide range
    input voltage
9V to 100V. The ZCC1005
    integrates a 100-V 400-mΩ high-side MOSFET.
The ZCC1005 delivers 1.5A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with up to 95% efficiency. The ZCC1005
operates with fixed frequency peak current control
    with built-in compensation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external components.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in high-side MOSFET
    protects the converter in an overload condition.
Hiccup mode protection is triggered if the
over-current condition has persisted for longer than
    the present time.
    The ZCC1005 exhibits protection features that
protect the load from faults like under-voltage,
    over-current and over-temperature.
    The ZCC1005 is available in an ESOP-8 package.

网友:
    同步降压
    优点:效率高:mos管的内阻非常小,导通压降远比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大同压降小很多。
    缺点:稳定性不足:需要设计驱动电路,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电路较为复杂,导致稳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