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skill菜单后allegro报错并闪退

楼主(2022-11-24):
    请教一下为什么加载动态skill菜单后allegro报错并闪退,报错如下图,点击确定后闪退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和有道词典的热键冲突,把有道热键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和有道词典的热键冲突,把有道热键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没安装有道词典

网友B:
    可能是安装了好几家的SKILL工具有冲突吧?用源代码自已加载SKILL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2023-02-17):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安装了好几家的SKILL工具有冲突吧?用源代码自已加载SKILL不会有问题的

    奇怪的是有的brd文件打开不会出现问题,有的打开就报错并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