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6打开约束管理器就闪退

楼主(2022-11-24):
正常用都可以,但是只要一点约束管理器就闪退,重装也没有用,路径全英文,也用管理员身份运行,都没有用,求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你重装的时候有没有少装文件,看下安装流程,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用阿狸狗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B:
    File -> Change Editor
换个Product
    打开cmgr
    再换回Product
再次打开cmg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装的时候有没有少装文件,看下安装流程,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多重装了几次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 -> Change Editor
换个Product
打开cmgr

    重装几次后莫名其妙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