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11-25):
请问这个恒流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还码上了,不至于。。。

网友:
    典型恒流电路网路介绍文章多的是,Q12起到恒流调节作用,当然范围有限,当限流电阻压降达到Q12导通时Q12分流Q8基极电流达到调节Q8电流达到恒流,本电路LED亮受蛋骗鸡控制,当蛋骗鸡送出低电平信号时Q4导通Q8获得基极电流导通工作。

网友:
这个电路是扫地机上面用的

网友:
    对于相对固定电压来说这样的恒流电路已经足够用了,对于大范围变动电压来说在此电路基础上还要采取措施才能达到大范围电压变动也实现恒流目标。

网友:
    Q12的Ube=0.7V人人价知的事情,0.7/R27=Q8的Ic,就这么简单,还有个重要条件,Q8基极电阻R19R22的取值一定要远大与R27,不然上面的计算方法会出错,为何?…………因为基电流控集电流大小,当基电流大与等于集电流,这个三极管模形就失去可计算作用,还控个球。

网友:
    交流电源输入经过整流滤波为直流。
    开关管由高频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控制,并且将直流添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侧。
开关变压器的次级侧产生一个高频电压,该高频电压经过整流并过滤到负载中。
输出部分通过特定电路反馈到控制电路,以控制PWM占空比并实现稳定的输出。

网友:
    直接用恒流驱动ic就好了,简单方便,可靠性高

网友:
    典型恒流电路典型恒流电路典型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