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顶向下的设计过程是什么样的一种过程?

楼主(2022-11-25):
自顶向下的设计过程是什么样的一种过程?我的理解是在设计开始时, 利用 vhdl 或 verilog 中的延迟描述语言在功能和波形上进行仿真描述, 而后进行 rtl 设计. . . . 是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
所谓的自顶向下设计通常是指:
先将顶级设计划分为多个模块, 而不涉及这些模块的细节. 然后开始设计每个模块, 可能包括定义更多底层子模块. 当设计完成所有底层子模块后, 这个过程即完成. 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层次结构, 从顶部粗略划分开始, 越向下层越详细.

网友:
verilog 现在用的多,模块容易移植

网友:
先确定上层步骤,然后再逐步细化这些步骤的过程被称为自顶向下设计。这种技巧允许我们把庞大而复杂的任务分割为许多小而简单的任务。自顶向下设计是一种常见的程序设计方法,尤其适合 shell 编程。

网友:
优点还是,大可能使 函数以可移植的方式编写,并且能够重复使用,通过把它们放置到多个程序中;节省了大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