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系统的输入阻抗和传感器匹配

楼主(2022-11-25):
在一块 4 层板,布有一整个采集系统,有模拟放大、数字采集、mcu。布好后,如何测量此系统的输入阻抗,如何做到系统的输入阻抗和传感器匹配,如何匹配,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原则 。( C7 w( s/ _# e

网友:
不知道您的模拟信号的频率多高,如果不高则不需要阻抗匹配。阻抗匹配可以用一些仿真软件计算 PCB 的阻抗。例如 APPCAD。器件的阻抗可以通过手册查询。

网友:
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阻抗匹配要分低频和高频两种情况来讨论,低频时的阻抗匹配只考虑信号源和负载,高频时的阻抗匹配还要考虑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