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PER22A开关电源IC炸裂的问题

楼主(2022-11-25):
关于VIPER22A开关电源的问题,如原理图,这个电路在使用过程中,VIPer22a烧毁比较多,而且三个电感,变压器也会烧坏,想问一下,这个原理图是否合理?是什么原因导致前面几个器件烧毁的呢?望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L1、L3应该是共模电感,L3可以去除。

网友:
L2放在那里不合理,换个共模电感吧

网友:
重要是输入电流回路的激励电流很大,电路中含高频倒送高频电流,使得电感的功率显得不足,可以加大电感功率,在电感端并联电容使得抵消部分高频电流,试试看,看看变压器端的高频电流能不能被有效控制。

网友:
感觉电压过高,或者电流过大。高频滤波那里调一下,这变压器线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