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 band问题

楼主(2022-11-25):
G band设置在代码里什么位置可以看到,比如Band1和8。我在modem源码里看到的.mak文件里也只是
BAND_SUPPORT = QUAD
  # Description:
  #   Described the support band of RF
  # Option Values:
  #   DUAL900: Support 900/1800
  #   EGSM900: Support 900
  #   RGSM900: Support 900
  #   DUAL850: Support 850/1800/1900
  #   QUAD: Support 850/900/1800/1900
  #   PGSM900: Support 900
  #   DCS1800: Support 1800
  #   PCS1900: Support 1900
  #   GSM850: Support 850
  #   GSM480: Support 480
  #   GSM450: Support 450
  #   TRIPLE: Support 900/1800/1900

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
ul1d_custom_rf.h 这里面自己配置。

网友:
TD的源码
是custom\modem\tl1_rf\CUSTOM_MT6168RF_UMTS_TDD_RF9810\tl1d_custom_rf.h吗
#ifdef __UMTS_TDD128_BAND_E__
#define E_EN  1    //0   BAND_E  disable     1:    BAND_E    enable
#else

#ifdef MT6589  //MT6589 always use VC1-3
#define E_EN  1    //0   BAND_E  disable     1:    BAND_E    enable
#else
#define E_EN  0    //0   BAND_E  disable     1:    BAND_E    enable
#endif

#endif
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编译好的modem看不出来配的是多少吧 只能看源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