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是什么意思,就是元器件的外形的描述吗,有没有什么电气的特性?

楼主(2022-11-25):
封装是什么意思,就是元器件的外形的描述吗,有没有什么电气的特性?

网友:
原理图的封装就是一个图形代表元器件;Layout的封装就是实际的元器件的焊盘。谢谢!

网友:
封装,Package,是把集成电路装配为芯片最终产品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把Foundry生产出来的集成电路裸片(Die)放在一块起到承载作用的基板上,把管脚引出来,然后固定包装成为一个整体。

网友:
    封装就是一个器件的形状,比如我的头像,但是设计时候我们是平面设计,所以只有接触面的平面图,俯视图,正常的封装可以看见器件长宽高,管脚的形状。器件丝印,位号。元器件的库指的是原理图设计需要的元器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