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MCU)功率器件选型参数计算

楼主(2022-11-25):
目录
        0. 内容简介
        1. 交流输出端线电流:
        2. 交流输出端线电压:
        3. 电机端的相电流:
        4. 电机端的相电压:
        5. 有功功率:
        6. 漏极电流:
        7. 漏极电流峰值:

0. 内容简介

在电机控制器的设计过程中,对功率器件MOSFET的漏极电流 I D I_D ID 进行校核计算是一项重要工作。这里把我自己的一些推导过程做简单叙述,主要针对某型车用电机所匹配的电机控制器,功率器件为N-MOS,交流端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并且假设调制比 m = 1。下文里面出现的变量均如题图所示。

如有错误和叙述不清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电机控制电路,星形接法
1. 交流输出端线电流 I_L :

2. 交流输出端线电压 U_L:

3. 电机端的相电流 I_p:

4. 电机端的相电压 U_p:

5. 有功功率 P:

6. 漏极电流 I_D:

7. 漏极电流峰值 IDm:

当然了,校核并不是简单的小于许用值就算合格,还需要考虑足够的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受到不同的原料、工艺、场景和客户等因素的影响会有不同的取值,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网友:
电动车的三大电通常指的是: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机控制器。三小电通常指:电动助力转向,电动空调和电动助力

网友:
元器件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