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八选一数据选择器贴片式芯片

楼主(2022-11-25):
请问有没有一种  八选一  数据选择器(或者 多路复用器  多路分离器 多路分配器)
要求 1、数据流方向可以由1流向8, 即数据(调制信号)可以从1通道端流向8通道端(双向数据也可以)。
       2、8通道中非选通的7个通道需要接高电平。
要求就这两个,请问有没有这种芯片呢?

网友:
可以由两种芯片组合设计来实现满足这两个要求的电路。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种芯片。

网友:
CD4067,8选1模拟开关 SOP24封装, 8个通道都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