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WAP_EN 推荐接高还是低, 为什么?

楼主(2022-11-25):
HSWAP_EN 推荐接高还是低, 为什么?6 n. @4 L+ p4 Y! ~

网友:
HSWAP_EN被一起使用的模式引脚选择用户I / O引脚是否有组态时上拉化。默认情况下, HSWAP_EN绑高(内部上拉)它切断用户CON-在I / O引脚的上拉成形

网友:
没有定论. 高还是低取决于配置过程中是否要使用者 I/O 具有上拉电阻. 因此因设计而定.

网友:
FPGA上电是一个短暂而复杂的过程,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FPGA上电配置时序和在这过程中I/O管脚的各种状态对外围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