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孔是越多越好吗?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2022-11-25):
经常会看到 PCB 板上有很多地孔,这些地孔是越多越好吗?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不是.要尽量减少过孔的使用,在不得不使用过孔时,也要考虑减少过孔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不用想都知道的啊,孔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啊,打孔会增加成本的。线路越简洁越好

网友:
以下几种种情况打孔:
    电源层切换
    在空旷的地方增加接地孔
    在元器件散热引脚上大面积打孔
    避免天线效应
    为敏感信号提供屏蔽

网友:
原则上地孔越多越好。
考虑layout时间和PCB加工效率就要适当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