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 printf() 在 ads 中怎么用不了 谢谢!

楼主(2022-11-25):
请问,关于 printf() 在 ads 中怎么用不了 谢谢!

网友:
可以用 2104 的工程模板,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
即使这样,也不能真正使用 prinf.还需要自己编写一些底层函数才能使用,详细参考 ads 自带的 ADS_CompilerGuide_D.pdf.

网友:
vsprintf函数是标准I/O的扩展,定义在ADS的stdio.h头文件里并没有跟va_start(),va_end()等函数定义在stdarg.h头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