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初始显示时间日期仿真

楼主(2022-11-25):
LCD初始显示时间日期仿真都为相同数据2005/05/05 05:05(代码设置初试时间为2021/3/24, 12:23)

定义了DS1302.h 文件:
  • 定义uchar timeBuff[] = {21,3,24,12,23,32};//2021/3/24, 12:23:32
  • 进行时间的读写基本操作

main.c 如下:

#include "./DS1302.h"

  • void main()
  • {
  •         Led_P=0;
  •         //DelayMs(10);
  •         //Led_P=1;
  •         UART_init();
  •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         DS1302_Init();        //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三引脚置低
  •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20     -    -      :   ”
  •         if(DS1302_Read_Byte(0x81)>=128)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
  •         {
  •                 DS1302_Write_Time();        //TimeBuff ---> DS1302
  •                 Led_P=1;
  •         }
  •         while(1)
  •         {
  •                 DS1302_Read_Time();                                //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存在数组time_buf中
  •                 FlashTime();                                        //TimeBuff --->LCD1602
  •                 //其他代码
  •         }
  • }

PS:
我晶振由12MHz 更换到 11.0592MHz。
DS1302 和LCD1602的读写时序都有更正。
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更改

网友:
读1302部分有问题,没读成功 。

网友:
LCD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块,不但能显示字符,还能显示汉字和图形,分带汉字库和不带那字库两种,价格也有差别。带汉字库的12864LCD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编写复杂的汉字显示程序,只要按时序写入两个字节的汉字机内码,汉字就能显示出来了,驱动程序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