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仿真如何设置复阻抗

楼主(2022-11-25):
我做的是RFID天线。芯片阻抗是复数,我想请问怎么设置源阻抗到芯片阻抗的共轭啊?用Lumped  elements可以吗?但我不知道Lumped  elements 和port两个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网友:
    好像不是这里设置吧,应该是集总端口那里设置吧。

网友:
    一般从DS加或者用lumped element

网友:
    CST应该不能设置带有虚部的源内阻,可以改变源内阻的实部,要匹配50ohm源和芯片阻抗,可以外加匹配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