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两个always语句不是同时执行的?

楼主(2022-11-25):
    verilog语言:两个always语句不是同时执行的?写了两个计数器,仿真完了后一个比前一个慢一个T怎么会这样?

网友:
    verilog是描述硬件的,每个always块对应一个硬件,它们是独立的主体,都是同时执行的。如果有时序上的逻辑关系,则会看起来在时间上有“相位差”。对于仿真来讲,因为是计算机仿真,而计算机的CPU每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指令,所以不可能像真正的硬件那样并行操作。

网友:
    always块是并行块,同时执行,你若要使两个计数器同步执行,就将always括号里面的 事件语句 写成完全一样的,要不行的,把源码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