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均矩阵

楼主(2022-11-25):
A = [1 NaN;2 1],B = [NaN 1;1 2]
如何求得A,B两矩阵去除无效值后的平均矩阵?

网友A:
    A = [1 NaN;2 1];
    B = [NaN 1;1 2];
    A(isnan(A)) = 0;
    B(isnan(B)) = 0;
    Average_AB = (A + B)/2;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 [1 NaN;2 1];
    B = [NaN 1;1 2];
    A(isnan(A)) = 0;

我试跑了下,运行出来结果是[0.5 0.5;1.5 1.5], 但我想运行出来的是[1 1;1.5 1.5],就是不算无效数值的个数,这样怎么实现呢?

网友:
    都有内置函数的, nanmean函数(超链接,自己点进去看)或者 mean函数加参数选项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