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端子过波峰焊后不良

楼主(2022-11-25):
请问下面这种金属的端子过波峰焊之后效果不好,目前波峰焊之后再烙铁手焊,效果也不好,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那是因为焊盘有过孔,锡膏就留流出,导致虚焊

网友:
    这种类似的金属端子  有叫贴片螺母的,可以通过回流的方式进行焊接,优化封装,钢网开口特殊处理是可以保证焊接质量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