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坐标轴设置

楼主(2022-11-25):
我画了一个三维图,如附件里所示。我想让x轴和y轴的刻度间隔相等,z轴保持原样。用axis equal会使三个坐标轴都相等。有没有办法只让x,y轴相等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你在图片那里   点编辑   有轴属性  在里面能设置想一 的步长

网友:
    你试试[X,Y]=meshhgrid(1:2:10,1:1:10)

网友:
    这种点击式绘图,是可以生成对应程序的,你可以编辑完之后在界面上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