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为什么不放在M1和M2之间

楼主(2022-11-25):
一般MIM会放在顶层金属和顶层金属减一层之间,也有放在M2/M3之间,但是如果两层金属放MIM只能放在M1上面,这会有什么问题吗?主要考量是什么?% v! l3 s- Z; V

网友:
    离sub越远,寄生越小

网友:
    从工艺的角度来说,MIM的面积一般会比较大,如果放在M1上面,会占用大量面积,并不是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