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可以双击打孔吗?怎么设置?

楼主(2022-11-25):
pads LAYOUT可以双击打孔吗?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 pads router快捷打孔。

网友:
双击打孔+双击走线。

网友:
    双击打孔+双击走线

网友:
    这是ROUTER里面的设计,有没有LAYOUT里面设计双击打孔的啊。

网友:
    双击打孔之后,就自动连线了,自动连线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么取消?

网友(点评):
大師.可以回上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