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项目中,传导骚扰的测试频率范围为什么是150KHZ-30MHZ,不解。

楼主(2022-11-25):
EMC测试项目中,传导骚扰的测试频率范围为什么是150KHZ-30MHZ,不解。

网友:
150KHZ-30MHZ对应的波长是2000m~10m,如果取波长的1/4则为500m~2.5m,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只有波长在这之间的骚扰最容易通过导线传输或者是被耦合,如果频率再高或者是再低就会通过其他方式传播,如果频率很高骚扰直接就会向空间传播,骚扰信号不会在导线上传输,反之如果频率很低,波长的长度远远超过导线的长度。

网友:
    传导骚扰的测试频率范不同的标准是有差异的。灯具9KHZ~30MHZ,就算是IT类,不同的标准也不一样,GR1089标准,传导从9KHZ~30MHZ,而EN55022的传导是150KHZ~30MHZ。 9KHZ以下的都有呢

网友:
    频率再低,不容易产生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