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时钟问题

楼主(2022-11-25):
    FPGA(Cyclone III)怎么那么多时钟输入引脚,怎么用啊?我就给了clk1引脚输入一个50M的晶振,所有受控于FPGA的芯片所用的时钟都通过这个50M变频所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没什么不妥当。用到几个就用几个就好了,不用的不用管。只要管脚分配和时钟约束做好就行。时钟约束最好约束成预期的110%,比如,你要跑50M,那你约束的时候就约束成55M,这是一般的经验。

网友:
    可以,FPGA有多个时钟时为了方便不同的需求,适用于多时钟控制系统,当然你只用一个也就没什么错的。其管脚自由分配,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需要绑定不同时钟管脚的时钟信号,当然这些时钟管脚也可以做普通IO口使用

网友:
    你把FPGA设计中的clk分配到clk1对应的管脚就可以了。
在硬件设计的时候50Mhz的有源晶振连接到FPGA的CLK1管脚就行了。其余未使用的专用时钟管脚,悬空不管即可。

网友:
    没有晶振,有些有专用时钟管脚,从那里给个时钟,当然给到普通IO也可以的

网友:
    没什么不妥,不用的就当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