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波形震荡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25):
设计一个运放输出一个方波2khz方波,但是运放输出的方波在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有波形震荡,请问怎么解决运放 如下

请问该怎么整改

网友:
U11B 是跟随器方式, C52 没有作用, C54太大了,1nf即可
有可能 PA4_AD12_IN4 线上电容太大,超过了 U11 的最大负载电容,引起起震荡

网友:
在C52上并联个大电阻试试看,R68可以改小到4K99。

网友:
    R68 并联一个6.8pF 电容。试试有没有改善

网友: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出现振荡可能是你的布线或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放大倍数太大了,导致自激振荡可以试一下,1。保持现在的参数,C52不接输出,接地应该是不会震荡的  2 。保持现在的解法,调整R68,信号幅度不要放大太多。

网友:
    负相好像少了个对地的电阻,如果只是做为跟随器用途,C52没有必要接输出端吧,也没有必要加R68吧?请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