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上电会烧毁电源芯片?

楼主(2022-11-25):
    产品一上电有很小的概率将电源芯片烧毁,电源芯片是TPS5430降压芯片,输入电压为24V 电流5A 按理说应该在电源芯片的承受范围内,用的是笔记本电脑适配器,输入只接了一个大的电解电容滤波,我怀疑是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烧坏的引脚正好是24V电源输入引脚,请大神指点

网友:
    建议在电源的输入端增加滤高频电容,增加浪涌保护元件,热敏电阻等保护器件。这样的话你的开关电源的通过率才会高!

网友:
    加一个TVS吧

网友:
    你参考一下芯片手册的解法

网友:
    建议查一下上电电压波形是否过压,浪涌电流回路并不经过DC-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