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稳压管怎么用?

楼主(2022-11-25):
我有一节3.7V锂电池,经过升压模块变压为5V,但是很不稳定,能否用稳压管稳定在5V?具体怎么连接? 要买哪些型号的稳压管才能使5V电压稳定下来?

网友:
    稳压管是并联的,而且电流不要过大,不然会反向击穿短路。

网友:
    接个稳压二极管,反向接,不过升压后电压大于5V才有效,并且电压不能大于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负极串接一个电阻接到正极,正极与电负极接起来,输出的就是稳压二极管两端引出来就行了,稳压二极管负极的是稳压后的正极。
    也就是说稳压二极管是倒着用的。

网友:
PW5100升压芯片,输出电流可达500MA。高效率,低功耗10uA的。PW5100外围简洁,仅需要2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1uh-4.7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