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式舞台灯光电源电路该如何选择合适的MOS管

楼主(2022-11-25):
对于正激式开关电源,我们常见的100W以上电源基本是使用半桥或者LLC拓扑结构的电路。如果使用半桥式电路的舞台灯光电源要怎么从电路设计的角度来延长其产品质量呢?

这个问题对于舞台灯光电源厂家而言估计是蛮重要的。今天飞虹电子就来回答对于100W以上舞台灯光电源的半桥式电路,要使用什么MOS管型才能适配电路这一问题。

其实对于100W以上舞台灯光电源的半桥式电路,我们推荐使用2个FHP13N50W。毕竟FHP13N50W是可以替代13N50等MOS管的产品型号参数。
为何?因为FHF13N50W具备低导通内阻、低栅极电荷、低Crss(典型值12pF)、开关速度快、100%经过雪崩测试、100%经过DVDS热阻测试、100%EAS测试、RoHS产品、100%经过RG测试、高抗dvldt能力、一致性好、可靠性高、属于工业级产品从上述特点可知,这一款工业级的13A、500V电流、电压的FHF13N50W场效应管型号参数非常适合100W以上舞台灯光电源的半桥式电路。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研发的工程师一定要了解这款优质FHF13N50W国产场效应管的详细参数:其具有13A、500V的电流、电压, RDS(on) = 0.36Ω(TYP) @vgs = 10 V,RDS(on) = 0.45Ω(MAX) @VGS = 10 V,最高栅源电压@VGS =±30 V。

FHF13N50W场效应管,N沟道增强型(VDMOS)场效应管。该产品还可应用于高频开关电源、电子镇流器、逆变电源。可替代其它品牌型号:13N50。

FHF13N50W的封装形式是TO-220F。这款产品参数:VTH(V):2-4;ID(A):13A;BVdss(V):500V、Vgs(±V):30;

因此对于100W以上舞台灯光电源的半桥式电路如何在元器件上面提升产品质量,除选用13N50场效应管外,还可以用飞虹半导体的国产型号:FHP13N50W型号参数来替代。

舞台灯光电源的半桥式电路具体的应用方案:一个电子镇流器使用2只FHP13N50W。

网友:
    对于功率型MOS管,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因为功率型MOS管在高负荷条件下运用,必须设计足够的散热器,确保壳体温度不超过额定值,使器件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