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dB功率线性度问题

楼主(2022-11-25):
如下图,为什么输入功率增加一dB,输出功率增加一点几个dB,请问这应该怎么调试呢?

    功率线性度问题

    功率线性度问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器件

网友B:
    这就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器件

    用的是LDMOS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麻烦了啊!!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