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为什么低速信号可以不考虑反射?

楼主(2022-11-26):
低速信号在PCB布线时,一般不考虑信号反射问题。
在用ADS仿真时,阻抗不匹配,出来的波形依然是存在反射的,上升沿经过了大约30多纳秒,才到达高电平。

既然存在反射,为什么低速信号时,可以忽略反射的影响?

网友A:
普通FR4板子6mil/1ps,一般走线3、4千mil差不多了,你看看延迟多少,再和上升沿时间对比。忽略阻抗不是指低速信号,是指上升沿慢的信号。速率低但是工艺好 上升沿快 也算高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FR4板子6mil/1ps,一般走线3、4千mil差不多了,你看看延迟多少,再和上升沿时间对比。忽略阻抗不是指低 ...

谢谢,有点儿明白了。

网友:
工程中的信号太理想

网友:
    信号参数设置有问题,上升沿/下降沿时间为0,稍有不匹配,就会有反射,这跟信号速率高低无关,工程上也不会有这种上升沿/下降沿时间为0的低速信号。

网友(2023-04-18):
    你把上升时间改成10nS试一下,就可以对比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