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23在EM仿真时报错

楼主(2022-11-27):
报错信息如下:
Error: failed to create or lock the working directory

报错截图如下:

网友A:
在命令行中使用 --no-lock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命令行中使用 --no-lock参数。

能否再详细说一下,指的是windows的命令行吗? 具体是什么命令?

网友(2023-01-17):
楼主,我有和你同样的问题,已经困扰我1个月了。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应该是软件破解的问题,我换了ads2020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4-04-10):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找到了命令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除这个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