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在铺铜的时候来自保证各个位置的间隙保持一致呢

楼主(2022-11-27):
allegro怎么在铺铜的时候来自保证各个位置的间隙保持一样的间隙呢  不用自动避让,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平面层可以在anti-each层画隔开的线,一般20-30mil,然后再灌桶就可以保持等间距,内层只能靠格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