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UCC28070无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参照的ti的3000W板子,12V供电,我用 电阻分压,只给VINAC和VSENSE脚输入2.4V。按道理GDA GDB应该是有波形的,但我测了好几块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给VINAC和VSENSE脚输入2.4V不行,输入5v试试看,是否能够看到反转。

网友:
PWM的用途和优点:
电机调速、功率调制、PID调节、通信等等,配置简单、抗干扰能力强,从处理器到被控系统信号都是数字形式的,无需进行数模转换。并且让信号保持为数字形式可将噪声影响降到最小,噪声只有在强到足以将逻辑1改变为逻辑0或将逻辑0改变为逻辑1时,也才能对数字信号产生影响,这是PWM用于通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