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的串口2中断问题

楼主(2022-11-28):
目标: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后,单片机回传+1。
现象:没有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P_SW1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3.0/RxD2, P3.1/TxD2)
        P_SW2 &= ~S2_S0;         //S2_S0=0 (P1.0/RxD2, P1.1/TxD2)
        //串口1配置
        PCON &= 0x3f;               //串口1波特率不倍频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串口2配置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串口2只能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T2为1T模式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允许串口1中断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

}

void U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S2RI)  //接收标志
        {
                S2CON &= ~S2RI;  //清除S2RI位
                recvdata = S2BUF;
                if(recvdata == 0x0A)
                {
                        Uart2_SendData(0x0A+1);
                }
                if(recvdata == 0x0C)
                {
                        Uart2_SendData(0x0C+1);
                }
        }
        if (S2CON & S2ti)  //发送标志
        {
                S2CON &= ~S2TI;         //清除S2TI位
                B_TX2_Busy = 0;
        }
}
void Uart2_SendData(u8 dat)
{
        S2BUF = dat;                  //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
        while(!(S2CON&S2TI));      //停止位没有发送时,S2TI为0,一直等待
        S2CON &= ~S2TI;       //清除S2TI

}

网友A:
    建议找个标准的例程先不用自己编的。

网友B:
    有没有设置接收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个标准的例程先不用自己编的。

是按照例程修改的,发送正常,不过没有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设置接收允许。

    设置了的,没有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的,没有忘。

    把串口发送返回数据放在主程序里,串口中断只设置接收到数据标志和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
    AUXR寄存器中设置定时器1是否分频,会影响到串口2,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定时器1初始化中的AUXR |= (1<<6)导致的,不设置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串口2可以正常使用;设置了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后,串口2的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