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更新网表怎么能让原来的走线不被自动删除。

楼主(2022-11-28):
    pads更新网表怎么能让原来的走线不被自动删除。

网友A:
    不进行直接更新,打开空白PCB,对比新旧的ECO,把有差异的ECO导入到原来的PCB中,原来的走线还会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行直接更新,打开空白PCB,对比新旧的ECO,把有差异的ECO导入到原来的PCB中,原来的走线还会保留

    不行啊,导进去线还是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导进去线还是没有了

    选择走线保护之后在进行试试

网友:
    pads中默认的单个网络会删除,先看看删除的网络是不是只连接了一个元件脚。如果是,多连接一个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