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PGA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2-11-28):
我想要一个1MHZ的时钟,只有通过将外部20MHZ时钟转化成1MHZ,我目前打算用软件(verilog)来实现,能实现吗?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和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您可以用VERILOG描述一个计数器来分频实现的。不过会有一些JITTER。一般不推荐,但您的频率低,是可以这样的。
    亦可以直接调用FPGA内部的PLL 或者DLL来实现的。这样时钟质量会更好一些。

网友:
    外部时钟从FPGA的PLL时钟脚引入,然后接入通过逻辑编写20分频模块的输入端,将分频模块的输出端引出,就可以实现1MHz的时钟输出。

网友:
    从普通的管脚引入,然后从时钟引脚输出。所谓的PLL引脚,需要看具体的FPGA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