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单片机实现温度远程显示

楼主(2022-11-28):
目前检测温度一般采用热电偶或热敏电阻作为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至仪表之间一般都要用专用的温度补偿导线,而温度补偿导线价格很贵,并且线路太长也会影响测量精度。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对较远处(1KM左右)的温度信号进行监视。现有的解决方案有很多,例如:
1、 在现场用智能仪表对温度信号进行测量,用计算机作上位机与智能仪表进行通讯来实现远程温度监测(采用这种方案要增加计算机设备及相关计算机软件)。
2、 NCU+DDC实现远程温度监测。用两个DDC,一个安装在现场测量温度,另一个安装在监视地,两个DDC通过NCU进行通讯从而实现远程温度监测。
但以上方案都存在成本高的问题,有没有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呢?其实,在单片机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完全可以用单片机以极低的成本来实现远程温度监测。

网友:
计算机软件不好买吧。

网友:
传感器至仪表之间一般都要用专用的温度补偿导线,而温度补偿导线价格很贵,并且线路太长也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可以在现场用智能仪表对温度信号进行测量,用计算机作上位机与智能仪表进行通讯来实现远程温度监测(采用这种方案要增加计算机设备及相关计算机软件)。

网友:
用两个DDC,一个安装在现场测量温度,另一个安装在监视地,两个DDC通过NCU进行通讯从而实现远程温度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