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的仿真,碰到问题,太不合理了。

楼主(2022-11-28):
电路如下:增加了两个Test电压节点

Test2是VGS电压,这个正常。。 我都加到25V了,, DS电压居然还有8V(电流毫安级),我都诧异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把我整懵逼了。
仿真结果如下(上是TEST2,下方是test3 vgs),简直不可理喻。

网友A:
你想达到设么效果呢?说一下异常所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达到设么效果呢?说一下异常所在 !

vTest3对应就是VGS嘛,都15V了,VDS--vtest2还有8V,电流却是毫安级的。 15V不导通,我修改为25V了,结果依旧差不多。

这第一直觉就不对啊。

网友:
是比较奇怪,你换一个增强型N管,比如2N7002 看下。

网友:
按照你类似的结构,调整了几个参数,C1 1~10uF,输出R2 放置一个100k的电阻做load。
Q1 换成 7002增强型 N MOS,驱动频率100~1kHz,驱动电压4V
是可以仿真出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