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到 library_view 中的功能?

楼主(2022-11-28):
用 ISE 做过很多的设计, 但是 ISE 中的 help 对设计说的比较详细, 但是对 Navigator的功能的说明不是很好. ISE 中有一个 Library_view. 当你把 work 库中的设计 move 到VHDL 或 VERILOG 中, 这时就会在 library_view 的窗口中看到. 但是什么用也没有呀.
VHDL 里用 library ****; use *** 不行. veriloghdl 里用`include 也不行. 还不如直接在work 中的一个 package. 什么时候用到 library_view 中的功能?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创建并使用 ISE中的库, 过程如下:
单击 Project->New Source然后选择 VHDL 库
为新的库输入名称, 然后单击 Next->Finish. 新的库即出现在 Library View 标签上
在库查看标签中, 右键单击新库, 然后单击 Add Sources
选择要添加到库的源
然后可以在源代码中使用这个库

网友:
library定义的view,然后当做库引用,那么attrs和定义view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