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层板布线的跨平面现象

楼主(2022-11-28):
在多层板布线的时候难免会有跨平面的现象。我们现在的做饭是在割平面时尽量优先照顾到差分线不跨平面。但有一次以为老师的说法是单端的不能跨,差分的反倒没那么严格。请教下大家对此的看法。

网友:
单端和差分信号在跨越地平面后都得回流回去,如果回流绕很大圈才回去,一样会感应更多的干扰进来,如果差分线上的噪声一样,则会彼此抵消,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混合信号电路PCB的设计很复杂,元器件的布局、布线以及电源和地线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电路性能和电磁兼容性能。要优化混合信号电路的性能。

网友:
DRC检查。一般为连接性检查,和最小间距检查。根据错误提示一一修改。都ok后可以再将电路板优化处理,一般为缝合孔的添加,和一些包地的孔添加处理。处理完后,再次检查。都完成户进行丝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