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 TargetInit()中函数开始会执行 srand((INT32U)TargetInit),它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11-28):
请问在 TargetInit()中函数开始会执行 srand((INT32U)TargetInit),它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ex1 用它来产生随机数种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1 用它来产生随机数种子的.

我建立的工程中,所有源文件与 2104 附带的光盘例子源文件相同,编译链接也一切正常, 可就是不能到板子上跑! 提示错误是:向量中断有错误,无法自由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相同的源文件,加在你的工程里,正常;加到我的工程中就出错!
我创建的是 ARM 可执行映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立的工程中,所有源文件与 2104 附带的光盘例子源文件相同,编译链接也一切正常, 可就是不能到板子上跑 ...

vector.s 你自己的吗 如果是要计算向量去的累加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