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能否稳定给板子供电?

楼主(2022-11-28):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用USB供电的板子,接口是TYPE-C的,我从接口处引出来的5V电压能否直接给无刷电机供电,还是说需要重新设计3.3V转5V的。

网友:
    看无刷电机功率。一般USB用电脑500ma,一般充电器2A

网友:
要看电机的功率有多大,如果电机的功率微小,那一般小电源可以拖动电机直接启动,相反如果电机功率大的话,该电源就不能够正常给电机直接工作了,重要的是电机功率不要大于该电源功率就行。

网友:
    一般的接口驱动能力是不足的,建议加个转换 。

网友:
    带个中继器,就行了,端口用作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