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260 RF内置了滤波器,外围电路是否要加滤波电路啊

楼主(2022-11-28):
MT6260 RF内置了滤波器,外围电路是否要加滤波电路啊

网友:
你看参考设计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就不需要嘛。。

网友:
带阻滤波器信号处理中,一般只允许一定频率范围的信号通过,而实际信号频率的范围可能较大,这就需要使用带阻滤波器进行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