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A卡,低成本)-CI520

楼主(2022-11-28):
Ci520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 13.56 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 器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Ci520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 ISO/IEC 14443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电路,用以解调译码 ISO/IEC 14443 A /MIFARE 兼容卡及应答机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 CRC)。
Ci520 支持 MIFARE 产品。Ci520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与 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 848 kBd。
Ci520 提供 SPI(串行外设接口)主机接口。
  CI520直接PIN to pin CV520,MS520,软,硬件都无需修改
芯片性能参数如下:
●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 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 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 读写器模式的操作距离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 典型操作距离为 50 mm,
● 读写器模式下支持 MIFARE 系列卡
● 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 848 kBd
● 支持 SPI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 10 Mbit/s
● 64 字节发送和接收 FIFO 缓冲区
● 灵活的中断模式
● 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 软件掉电模式
● 可编程定时器
● 内部振荡器,连接 27.12 MHz 石英晶体
● 2.3 V 至 3.6 V 供电电压
● CRC 协处理器
CI520芯片引脚图如下:
芯片原理图如下:

网友: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