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2-11-28):
整流桥是GBU6M,芯片是UC3842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同名端都没看到

网友:
看一下经典的反激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就行

网友:
发电机发出的三相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后,输入到DC/DC模块,利用电流型脉宽调制器UC3842,完成稳定直流输出。

网友:
    看不懂的小白来凑凑热闹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