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器件的 IBIS 模型能否对器件的功能进行仿真?

楼主(2022-11-28):
利用器件的 IBIS 模型能否对器件的功能进行仿真?2 F& C4 p5 d) }- \

网友:
IBIS 模型提供有关 I/O 驱动器和接收器特征的信息, 而不会透露 IC 设计的所有权信息, 这和未加密的 SPICE 模型一样. 为了使用 IBIS 模型, 需要有一个 IBIS 模拟器. 像 vhdl 或 verilog 模型一样, 它不是适用于逻辑仿真。

网友:
IBIS规范支持几种输入和输出,可建模为三态、集电极开路、开漏、I/O和ECL的输入/输出。第一步是识别器件上不同类型的输入和输出,确定设计中存在多少缓冲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