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区分?

楼主(2022-11-28):
在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区分?是根据器件的数据手册中说明的进行连接吗?

网友:
高速设计不用分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模块化的布局。将原理图封装导入layout后,首先先将板框导入,确定版型尺寸和位置。然后确定核心CPU的位置,可通过反复对比预布局确定。CPU确定后,其余接插件要根据其接线端位于CPU的方位来摆放于对应的板框边缘。其余电阻电容电感分别通过原理图对应模块分散布局。
技巧:选中原理图中模块,则对应pcb中元件点亮选中,分散后移动一起即可。如此反复则各个模块即可分开布局。